DSP2812 地址线只有X0-X18怎么选中片外3FFFC0地址

楼主(2020-07-01):
DSP2812 接外部FLASH,用ZONE6and7端口,但是地址线只有X0-X18怎么选中片外3FFFC0地址,和外部flash的地址怎么对应?不太明白

网友A:
这个地址是化段的  某一段操作是一个CS选中

网友A:
你内部操作的地址是一个基地址  对外部操作就是这个基地址+偏移地址

网友B:
安静下心来仔细阅读datasheet,所有这些都不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