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好的,可靠的方法可以检测某个窗口有物体经过?

楼主(2020-07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摄像头做图像识别算法,如果无须精确获知对物体的准确判断,仅判断有没有物体经过窗口,那难度不高,做灰度变化分析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摄像头做图像识别算法,如果无须精确获知对物体的准确判断,仅判断有没有物体经过窗口,那难度不高,做灰度 ...

你这个太高端了,要简单的,像红外对管一样,只不过我现在不想搞一排,感觉有更好的方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这个太高端了,要简单的,像红外对管一样,只不过我现在不想搞一排,感觉有更好的方法 ...

这个“高端”的,如果功能上仅仅是判断有无物体通过,那不仅难度不高,成本也不高。红外对管方案要求遮光率足够或反光率足够,你又没提供待判明物体的相关性质,无法判定红外方案是否能满足。

网友B:
试试加光学反射阵列吧,一发一收应该可行。

网友C:
放两个极板检测电容?

网友D:
有一种对射式光纤,宽区域检测,检测头是扁的,后面带放大器

网友E:
激光测距

网友F:
光纤传感器应该是你需要的东西,推荐去基恩士官网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