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关于同步整流芯片UCC24612的问题

楼主(2020-07-01):
在UCC24612的datasheet中, 关于turn off blanking time的说明中有一点, 就是如果检测到 SR ON 的时间小于 minimum on time的话就认为是发生了振铃误开启。 我的问题是: 难道发生振铃误开启时的SR ON时间都是小于minimum on time的吗, 我就观察到过大于 minimum on time的情况。 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,岂不是就当成了正常开启了, 从而后续也不会延长turn off blanking time 了?

网友A:
振铃误开启。应该与外围走线和寄生参数有关,  这里的参数应该是涵盖了绝大部分的条件吧

网友B:
这个芯片手册好长

最好去TI的bbs去问,那里应该会有答案,一堆TI的FAE/AE在那里活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手册好长

您是指TI官网上的bbs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