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做开关问题

楼主(2020-07-01):
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,左边接电池右边暂时悬空;当其中一串导通容易烧V+或V-回路;

比如I/O15拉高,容易把C15C17回路MOS烧掉,就是V-有电后对C17mos有影响,导致短路

网友A:
1. 左右二个MOS管存在同时导通的问题
2. 光耦导通以后,MOD管的体二极管也可能会导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左右二个MOS管存在同时导通的问题
2. 光耦导通以后,MOD管的体二极管也可能会导通

发现问题了,就单独这个图 ,V-有电后C17会有个脉冲,
正常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发现问题了,就单独这个图 ,V-有电后C17会有个脉冲,
正常吗?

1. 电路不完整无法分析;
2. V-是正电压还是负电压?V+呢?数值多大?
3. C17是连接到哪里的,怎么连的?
4. V+和V-是以什么顺序加到电路的?
5. 光耦控制信号与V+V-有什么时序关系?

这些都不说清楚,请不要认为在你自己脑袋里的东西理所当然地也在别人的脑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