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产生10kHZ方波用什么运放

楼主(2020-07-01):
multisim仿真中用单电源产生10khz方波用什么运放,双电源已经实现了。单电源我换了好多运放都有瑕疵,是不是外部电路也要做处理呢(除了偏置)?

网友A:
10khz方波,用单片机就能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khz方波,用单片机就能搞。

额,要求是运放,还是谢谢你的回答。

楼主:
加了偏置但双电源的运放输出最小值不为零呀。。。好像是1.4v左右

网友B:
都有瑕疵,想了解一下都是些啥 瑕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有瑕疵,想了解一下都是些啥 瑕疵?

输出本应该是方波,但会出现梯形波,随机出现

网友C:
电源地接在电源+-极就是单电源,接在电源极中间就是双电源,这不是影响输出矩形波前后沿斜率的原因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电源地接在电源+-极就是单电源,接在电源极中间就是双电源,这不是影响输出矩形波前后沿斜率的原因。 ...

如下电路是什么电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