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【PW200烧录器评测】三、下载速度对比

楼主(2020-07-01):
【PW200烧录器评测】三、下载速度对比

    首先在MDK5环境下对比ST-LINK 与PowerWriter的下载速度,下载用的芯片型号是STM32L476VE ,PowerWriter的编程速度是10Mhz:

PowerWriter 编程: 65秒
ST-LINK V2   编程:12秒

下载速度还是有点区别的。

    接下来分别使用PowerWriter编程器在PowerWriter编程环境和使用ST-LINK在STM32 ST-LINK Utility编程环境下做对比:

PowerWriter       编程:65秒     编程+校验: 72秒
ST-LINK utility     编程:5秒      编程+校验:5.7秒
差别更大了一些。

而PowerWriter 使用离线下载相同HEX,耗时是24秒。
顺便来一个错别字(图1):

                图1

最后再来一个全部扇区删除:
PowerWriter        全扇区删除: 操作出现了错误(见图1)
ST-LINK utility     全扇区删除: 21秒

    用PowerWriter进行全扇区删除时刚一点击“擦除选中”,马上跳出“操作完成”信息窗口,接下来“正在处理 请耐心等待”的绿色进度条就周而复始地不停扫描,耐心等待20分钟后,耐心消耗殆尽。单独只删除1个扇区现象相同,死循环了,这个BUG需要改正一下(图2)

       图2

网友A:
谢谢分享,详细的评测对比

网友B:
在线确实会慢一些,离线的相对快很多,第二个出现擦除扇区提示死等的问题,其实是已经完成,需要点击一下确认按钮,才会退出进度条呢. 确实要改进一下,有一些误导,感谢分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线确实会慢一些,离线的相对快很多,第二个出现擦除扇区提示死等的问题,其实是已经完成,需要点击一下确 ...

全扇区删除不到1秒就显示“操作完成”有点悬呀。
ST LINK-Utility都需要21秒了,PowerWriter竟然需要不到1秒就完成?应该是偷懒去了。这个是真操作还是假操作让人怀疑,能放心全部扇区到底有没有真的删除一遍呢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全扇区删除不到1秒就显示“操作完成”有点悬呀。
ST LINK-Utility都需要21秒了,PowerWriter竟然需要不到1 ...

发的是全擦除命令,发完就不管了,当然 用不到1秒,本人业余也做了STM32全系列脱机烧写器,这里面道道懂得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