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基于AT32F403A XMC 8080接口的Littlevgl demo-2020年8月10日更新

楼主:
基于AT32F403A XMC 8080接口的Littlevgl demo

2020年8月10日
新增Littlevgl V7的移植demo
打开编译 AN0018_LittlevGL_V7_on_403A_8080_16BIT_V1.0.0\lvgl\tests的keil5工程即可。
demo展示如下:

有网友反映前面的帖子AN0018的GUI底层是基于SPI LCD接口的,希望有一份基于XMC  8080 LCD接口的demo。今天,他来啦。

概述
本示例是基于AT-START-F403A实验板,作为LittlevGL GUI 综合示例的展示。
·        使用了XMC 16 bit驱动 8080 LCD(ILI9341)
·        使用SPI3获取电阻屏位置
·        基于雅特力科技的TFT LCD Touch Demo Board v1.x

移植时需要注意的细节
·        要想达到较高的显示效果 请合理配置lv_conf.c文件中的
         #define LV_DPI   //DPI即单位英寸所含有的像素点

·        LCD屏幕只需调整lv_port_disp_template.c文件中的
         static voiddisp_init(void)
         static voiddisp_flush(lv_disp_drv_t * disp_drv, const lv_area_t * area, lv_color_t *color_p)

·        触摸接口只需调整lv_port_disp_template.c文件中的
         static voidtouchpad_init(void)
         static booltouchpad_read(lv_indev_drv_t * indev_drv, lv_indev_data_t * data)

·        出现色彩不对情形有可能是
         lv_conf.c文件的#defineLV_COLOR_16_SWAP   没有配置正确
         LCD屏幕RGB/BGR模式没有配置正确

        接线引脚
        The  pin to pin with LCD and XMC(16bits):
        GPIO      PD3    LCD_RESET
        GPIO      PD3    LCD_BL
        XMC_A16   PD11    LCD_RS
        XMC_NE1   PD7    LCD_CS
        XMC_NWE   PD2    LCD_WR
        XMC_NOE   PC5    LCD_RD
        XMC_D0         PB14          DATA[0]
        XMC_D1         PC6          DATA[1]
        XMC_D2         PC11          DATA[2]
        XMC_D3         PC12          DATA[3]
        XMC_D4         PA2          DATA[4]
        XMC_D5         PA3          DATA[5]
        XMC_D6         PA4          DATA[6]
        XMC_D7         PA5          DATA[7]
        XMC_D8         PE11          DATA[8]
        XMC_D9         PE12          DATA[9]
        XMC_D10         PE13          DATA[10]
        XMC_D11         PE14          DATA[11]
        XMC_D12         PE15          DATA[12]
        XMC_D13         PB12          DATA[13]
        XMC_D14         PD9          DATA[14]
        XMC_D15         PD10          DATA[15]

网友A(2020-07-03):
21ic什么时候可以支持视频播放啊。

楼主(2020-08-10):
新增V7版本的littlevgl 移植案例,拿走不谢

楼主(2020-11-23):
新增V7版本的littlevgl 移植案例 优化了刷子函数2020年11月23日使用双缓冲DMA,一个用于渲染,一个用于显示。
LV_task_handler放while(1)中,增加刷屏效率。

网友B:
那我就不客气了拿走了

网友C(2021-01-18):
引用 楼主:
新增V7版本的littlevgl 移植案例 优化了刷子函数2020年11月23日使用双缓冲DMA,一个用于渲染,一个用于显示 ...

楼主这个例程里面的TFT-LCD是没有方向(横屏和竖屏选择的)
//设置LCD显示方向
//dir:0,竖屏;1,横屏
void LCD_Display_Dir(void)
{

    LCD_WR_COMMAND(0X36);
    LCD_WR_DATA((1<<5)|(0<<6)|(1<<7)|(1<<3));

    LCD_WR_COMMAND(0X2B);
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LCD_WR_DATA(0x00);
    LCD_WR_DATA(0xEF);
}

楼主:
增加LCD 8080转接板电路图

网友D(2021-03-20):
引用 楼主:
增加LCD 8080转接板电路图

这PCB图能不能分享给我。谢谢。

网友(2022-09-02):
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期待更多nb的例程分享

网友E:
看视频只能用外链

网友F(2024-07-04):
引用 楼主:
新增V7版本的littlevgl 移植案例 优化了刷子函数2020年11月23日使用双缓冲DMA,一个用于渲染,一个用于显示 ...

这个有没有基于新的库的啊

楼主:
雅特力官网搜索 https://www.arterytek.com/cn/support/index.jsp?index=2 搜索LVGL

网友F:
项目上,想找个XMC+DMA基于新库的工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