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这个总线波形怎么间隙不一样阿

楼主(2020-07-01):
这个好事iic总线波形,这个是下降沿又作用吧?为什么一开始波形间隙大  后来变小了,这个是后面的传输数据增加了  才会使间隙变小吗?两个纵坐标的时间轴是这个信号的周期  那这个信号的频率是多少?波形一开始周期和后面的周期值不一样,那这个波形的频率怎么算啊?谢谢

网友A:
你这是SDA波形,还是SCK波形?IIC协议对频率的要求很宽,只要满足协议要求,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。

这个波形是数据沿开始时开始传输第一个数据吗?那么数据线和时钟线怎么区分啊? 比如spi iic这些总线,怎么通过看波形来区分呢? 谢谢

网友B:
建议sda和sck两个波形一起观察,有条件的话用逻辑分析仪会比较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