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请问这个波形为什么有上冲下冲 和振铃现象啊?

楼主(2020-07-01):
请问图中1点是上冲和下冲波形吧?   2点算是振铃波形吧?   这是能正常工作的电路储能电感的 波形   电路是正常的   ,那正常的电感的波形不是规则的方波吗(或矩形波)?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失真波形呢?  谢谢了!

楼主:
用光标量一个周期的信号,两个光标放置的位置对吗?示波器上的上升 时间和下降时间难道是示波器自动估算出来的吗?

网友A:
这个波形已经非常的好了。

网友B:
看到的振铃也可能是你的示波器的问题

网友C:
寄生电感导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波形已经非常的好了。

这个波形不是有上冲和下冲吗?怎么还算好呢?降压芯片上的电感都是这样的?出现上冲的原因是什么呢  谢谢

网友D:
理想不等于现实

电感有很多的寄生参数的,建立准确的模型,仿真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D:
可能也跟测试的工具有关

探头森么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波形不是有上冲和下冲吗?怎么还算好呢?降压芯片上的电感都是这样的?出现上冲的原因是什么呢  谢谢 ...

开关芯片,有电抗元件存在,这样的波形已经很好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