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信号的上升时间是多少呢?

楼主(2020-07-01):
这个信号的上升时间是从下面的箭头到上面的箭头的时间吧?(近似百分之10到百分之90)那么我调示波器的光标时,是只要把光标调到近似百分之10和百分之90的位置后,然后读取近似的上升时间   这样就可以吗?还是 有什么巧妙的办法呢 ?谢谢了

网友A(2021-01-16):
90%的箭头貌似高了点,都高过100%了。上升时间和过冲等参数可自动测量

网友A:
目测那个90%的箭头位置放高了,都超过100%的高电平了,貌似把过冲顶点当100%了。上升时间,下降时间,过冲,下冲定义等参数的定义参考下图。

这些参数一般示波器都能自动测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