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M32硬件] MM32没有找到串口接收空闲中断

楼主(2020-07-01):
MM32没有找到串口接收空闲中断标志

楼主:
DMA串口不定长接收不好处理

网友A:
您用的是哪个系列?不是所有系列都有空闲中断。

网友A:
不定长通讯数据包的包头通常采用中断方式处理,Body采用中断方式传输。

楼主:
确实不怎么样

网友B(2021-04-14):
你好,楼主,你这边用的哪个型号,我这边也是看手册压根就没空闲中断状态位,我是mm32f103系列的 ,你提出的问题最后搞定了吗?我这边也是要用DMA接收串口不固定长度的数据的。

网友C:
用串口收到数据中断更好处理

网友D(2021-05-23):
看看你是用的什么型号?

网友E:
可以看看手册 我用ST的时候 好像都有这个功能呢,MM32估计也会有吧 毕竟挺好用的呢

网友F:
不是所有系列都有空闲中断的,需要具体芯片具体对待,和芯片的定位有关。

网友G(2021-07-11)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楼主,你这边用的哪个型号,我这边也是看手册压根就没空闲中断状态位,我是mm32f103系列的 ,你提出 ...

你好,我这边和你用的一样的MM32F103,没有空闲中断,只好在中断中判断包头包尾,但是效果不怎好

网友H(2021-08-23):
我也用MM32F103,也卡在不定长数据接收这里了,没有空闲中断非常不方便,通过检测DMA的数据计数寄存器是否有变化,能实现类似空闲中断的功能,但上位机如果采用了不正确波特率,再切换回正确波特率,很容易导致通讯失败

网友I:
看半天,也不清不楚的,没懂在干什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