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8461B的STOP低功耗模式唤醒后不能正常运行程序

楼主(2020-07-01):
公司要做感应洗手器,但我用赛元8461B的STOP模式下电流还是超过1MA,有没有低于0.2MA待机电流的芯片推荐。而且,我按键开关多次重复()----关进入STOP模式后,再唤醒后发现程序不能再正常运行,但能进入外部中断,这是怎么一回事,

网友A:
如果不发射和接收,我的35~60ua这样。你这个要求好低

网友B:
您好,stop模式下的电流都是ua级的,如果是有涉及触控按键唤醒低功耗的话,我们有提供一个低功耗唤醒的触控库,您是否是使用的赛元提供的低功耗触控库。在stop模式下功耗偏大,那在进入stop模式之前是否有关掉耗电外设以及ADC,WDT,PWM等功能模块电源,悬空的IO口是否有设置为强推挽输出低,如果不是用的赛元的低功耗触控库,那进入低功耗之前没有关闭触控电源在低功耗模式下也是ma级的。唤醒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问题在这个帖子上回复了您(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881664-1-1.html),您可以留一下您的邮箱,我们将最新的低功耗触控库发送到您的邮箱。

网友C:
我用SC92F7250,睡眠电流约0.7uA,应该还可以的,貌似休眠后要加8个NOP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不发射和接收,我的35~60ua这样。你这个要求好低

你有做感应洗手器方面的电子产品吗?我现在也做到了几十个UA左右电流,ADC采样在不用时候就关闭就可以达到了 ,

网友D:
你唤醒后是不是设置了等待某个标志位,但是标志位没有到 ?????

项目合作,吹牛聊天。18665321219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有做感应洗手器方面的电子产品吗?我现在也做到了几十个UA左右电流,ADC采样在不用时候就关闭就可以达 ...

是感应皂液机,现在单单待机35~68ua跳动,像ADC这些在不用时是都要关闭的。感觉和手册上说的还是有不少差距。就是一直找不到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stop模式下的电流都是ua级的,如果是有涉及触控按键唤醒低功耗的话,我们有提供一个低功耗唤醒的触控 ...

我也出现按键进入stop模式后,触摸按键程序不再运行的情况,再按不出发。
请给我一个低功耗触控库我去测试一下。谢谢。我的邮箱是:1291101810@qq.com

网友B(点评):
您好,相关资料已经发送到您的邮箱,请注意查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感应皂液机,现在单单待机35~68ua跳动,像ADC这些在不用时是都要关闭的。感觉和手册上说的还是有不少 ...

能做到几十ua也不错了,我测试了下小米的接近100ua左右,待机状态下50ua左右,想做到你要的1UA以下可能要关闭时钟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