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检测外部输入电压值

楼主(2020-07-01):
单片机AD采集外部输入电压,如图:VIN是外部输入电压 参考地是WGND  ,外部设备使用蓄电池供电,该WGND 跟单片机地不共地,单片机系统地是GND 。但外部检测设备正常操作时VIN 输入范围时0~2v 当外部检测设备反向操作时VIN输入电压范围时-2v~0v 。由于输入被检测电压跟单片机系统不共地,采用差分输入检测,电路中VO1=VIN ,U2运放用于抬高VIN输入电压(当反向操作输入VIN为负值)输出VO2 最终到单片机ADC 采样。大家帮分析下此电压是否合理?以及U1、U2 运放等比例电阻取值是否合理有无要求?怎样分析该电路的最终到单片机ADC采样精度?感谢大家!!!

有用!!!!!

网友A:
电阻原则,能用e6用e6 ,不能用e6 用e24.都是批量供应的。选e6降低物料种类,选e24因为模电。

网友B:
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这么复杂吗,给一个2V做虚拟地,一下就全部平静了,正负2V都没有问题,只是解析度低一半,如果要保证全解析度,可以考虑运放加法器做成有源全波整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除非WGND和GND是固定差额,否则不能用。

king5555  您好!  WGND 是输入检测电压地这个地是外部电池供电地  ,GND 是单片机系统地也是正负5V 的参考地 。是两个不同系统,应该没有关联,也没有固定差额?能否把两个地链接一起?
不能用?不理解怎么不能用?水平有限看不出来?求解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这么复杂吗,给一个2V做虚拟地,一下就全部平静了,正负2V都没有问题,只是解析度低一半 ...

您好! 您说的好容易啊,我怎么一点都不理解呢?能否详解释?

楼主:
U10运放用意是解决两者不共地问题,U11用意是抬高负电压后到单片机AD部分。这样处理是否正确?是否有更好方法?

网友D:
个人WGND与GND应该可以连接,前提是电源和被检测系统完全隔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个人WGND与GND应该可以连接,前提是电源和被检测系统完全隔离。

WGND和GND 不连接时是完全隔离,如你说两地链接就不是完全隔离了吧?

楼主:
有无可能把检测输入电压和WGND  两者都以单片机GND 位参考地?

网友E:
原理图错了,R43下端不能接WGND,要接和GND有关的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原理图错了,R43下端不能接WGND,要接和GND有关的电压。

谢谢!这样输入电压是不是就以GND为参考地了?这样WGND 怎样也以GND为参考地,从上图看VO1输出还是以WGND为参考地?知识有限,不要见笑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!这样输入电压是不是就以GND为参考地了?这样WGND 怎样也以GND为参考地,从上图看VO1输出还是以WGND ...

你仔细看看差分输入放大器的原理。左边是差分电压输入,R43下方是零输入时运放的输出电压。
差分输入电压和GND之间允许有一定的共模电压,只要不超标即可。

网友F:
两个电路还是需要有统一的参考电位,否则共模电压大小不确定,简单的差分放大电路是应付不了的。两个电源域之间怕相互干扰的话,可采用隔离传输;没这个限制的话可以直接共地,或者将后端电路的某一电位以虚地形式驱动(参考电位接输入运放正端,负端和输出连接到一起接WGND)前端电池供电电路的地,根据你后面的电路,2.5V较好,可以最大程度简化电路。此外,如果是交流信号,也可以尝试电容耦合输入。

网友D:
低频的话,两个电源有一个公共点是没有影响的,形成不了回路就没有影响,高频就不一定了,小电容也会藕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您好! 您说的好容易啊,我怎么一点都不理解呢?能否详解释?

做一个2V的参考,作为外部输入的参考地,外部输入另一端通过电阻(主要是为了保护)接入ADC输入口,假如你还需要容错,则在ADC输入口用一个较大的电阻接ADCGND或AVCC。当输入是+极性信号的时候,ADC的值处于2048~4068(12bit的话),当输入是-信号电压的时候,ADC的值是2048~0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仔细看看差分输入放大器的原理。左边是差分电压输入,R43下方是零输入时运放的输出电压。
差分输入电压 ...

谢谢  gx_huang ! 共模电压是1/2(V++V-),从上图看V+ 和V- 只是参考WGND 电压值,看不出参考GND 电压值。怎么知道上图参考GND共模电压值?芯片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一个2V的参考,作为外部输入的参考地,外部输入另一端通过电阻(主要是为了保护)接入ADC输入口,假如 ...

谢谢! 做2V的参考,作为外部输入的参考地,这2v是以哪个地参考的2v 如果是以WGND参考没有意义啊,如果以GND参考怎么知道输入检测正负2V 跟GND参考也是正负2V呢?

楼主:
谢谢 steelen ! 您是否有更好的方法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!这样输入电压是不是就以GND为参考地了?这样WGND 怎样也以GND为参考地,从上图看VO1输出还是以WGND ...

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,建议看看差分放大器的原理,否则说不明白。
至于如何保证WGND和GND之间的电压小于共模电压,需要看看电源是否隔离处理,如果是隔离的,就不存在共模电压超标问题,隔离的信号接在一起,自然等电位了,如果不隔离,存在电压差,需要计算是否在共模电压范围内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 做2V的参考,作为外部输入的参考地,这2v是以哪个地参考的2v 如果是以WGND参考没有意义啊,如果以 ...

2V对内部GND是,对外部信号就是AGND,完成一个串联的作用,正相加,负相减

网友D:
低频时,两个地直接连,正常没有共模电压,除非两条输入线很长,同时受到干扰

网友D:
两个地直接连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