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TMS2812数据线输出电平不对,没带载能力

楼主(2020-07-02):
数据线没什么带载能力,数据线就接了3片电平转换芯片。输出数据时电平及时间不对,请大侠指点。谢谢!

网友A:
3片什么芯片呢, 有型号吗?
拆掉一片看看

网友B:
是不是IO口输出了  电平转换芯片端也是输出
两个输出接到一块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