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【每日话题】你解决过哪些很诡异或很有成就感的技术难题

楼主(2020-07-02):
恭喜:@ughbss   获得论坛送出的小礼物

请给小喇叭发邮件:wangyq@21ic.com

邮件格式为:技术话题 + 用户名 + 注册邮箱 + 姓名 + 电话 + 收货地址

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2周,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。

如话题,工程师们,您平时有没有遇到过很诡异、或让人感觉相当有难度,但被您成功解决的技术难题?

欢迎各位大牛分享指导,本话题结束后,抽1位幸运用户赠送礼品~

\(*T▽T*)/

网友A:
煤矿井下无线遥控抗地磁干扰算不算

网友B:
以前做的一个板子,温度一高IO口电平就不稳定。查了好久,最后发现是二极管的反向泄露电流随温度呈指数上升导致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以前做的一个板子,温度一高IO口电平就不稳定。查了好久,最后发现是二极管的反向泄露电流随温度呈指数上升 ...

是这个IO口连着二极管吧

网友D:
温控PID整定,开始做温控时压根就不懂PID控制及整定,后来自己写了一个温控算法仿真工具软件,闲的时候多用多想,现在算是对温控算法及参数整定比较熟练了!

网友E:
低功耗窗帘电机。。。家用窗帘电机,2000mAh锂电池供电,2.3A直流电机。

@dirtwillfly :选的方案,降不下来功耗。
@wzx1994 :这个不难吧,对msp430来说这个功耗很大了。
@dirtwillfly :休眠功耗要低于80uA,待机要低于1mA。
电机功耗低不了,也就是待机的时候低功耗吧

网友F:
前段时间弄过一个485通信,PC机通过USB转RS485线和设备通信,诡异的是,PC机和设备单独连接的时候收不到信息,不管是加终端电阻还是不加或者是加一个,都不能成功收发信息,但是测试得出只要再加一个485设备就能通信成功。想不通为什么,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加了个485隔离模块组成三个节点。485隔离模块只接了个A、B后面什么也没接。

网友G:
以前 485总是会出现烧毁了,限流电阻啊 IC啊 啥的 总是会有烧毁的 后来 加了 PPTC 现在接入AC220 都没事 杠杠的

网友H:
使用赛灵思zynp FPGA芯片,通过DMA进行PS和PL数据交互的过程中,PS接收的数据有问题,排查了几天,最后发现是软件那边内存拷贝比较慢,导致接收的数据有一部分没写进PS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