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请教2个PNP三极管的开关电路

楼主(2020-07-02):
看到过如图2种PNP的开关电路:(图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图2)

请问这2种开关电路有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吗?经常看到产品上有用到图2的电路,请问这个电路相比于图1有什么优点?

网友A:
图2 IO口电压和VIN电压可以不同。比如IO口电压3.3V,VIN为12V时一样可以控制Q2的的导通与关闭。

网友B:
上面一个电路是反向门,下面的电路是同向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2 IO口电压和VIN电压可以不同。比如IO口电压3.3V,VIN为12V时一样可以控制Q2的的导通与关闭。
...

的确,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我有看一些产品电路,VIN和和单片机的供电都是电池电压3V,但也会用图二的电路,就会感觉有些奇怪,估计也可能是为避免单片机上电时IO口初始状态的影响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的确,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我有看一些产品电路,VIN和和单片机的供电都是电池电压3V,但也会用图二的电 ...

你说的这种工作条件,如果VOUT端需要提供1A的脉冲电流,那就需要右边的电路,如果VOUT最大电流只有几十一百mA,那么左边的就可以了。
MCU复位下的IO状态,需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片子来具体分析了。

网友D:
上图反相输出,要求VIN电压与IO的高电平电压相同。
下图同相输出,VIN可以比IO高电平电压高或低均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这种工作条件,如果VOUT端需要提供1A的脉冲电流,那就需要右边的电路,如果VOUT最大电流只有几十一 ...

感谢回复,现在明白2种电路的应用场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