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W5500_RMSR、W5500_TMSR

楼主(2020-07-02):
在W5500.H中:
#define S_RX_SIZE        2048        /*定义Socket接收缓冲区的大小,可以根据W5500_RMSR的设置修改 */
#define S_TX_SIZE        2048          /*定义Socket发送缓冲区的大小,可以根据W5500_TMSR的设置修改 */
请教:W5500_RMSR、W5500_TMSR是什么?

网友A:
不清楚,建议查一下源文件。尤其是涉及W5500寄存器定义的部分。
或者上传完整代码,大家帮你在里面找找。

楼主:
已在中、英文文档中查了,都没能查出“RMSR"、“TMSR”,文档中通用寄存器区、端口寄存器区,都没有这两个寄存器,仅在下载的"w5500.h"中有,并将文件附上。“RMSR"、“TMSR”两词,在标注蓝色部分的文字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已在中、英文文档中查了,都没能查出“RMSR"、“TMSR”,文档中通用寄存器区、端口寄存器区,都没有这两个 ...

那就不清楚了。建议换个靠谱的驱动库使用。
也可以自己写。
如果能联系到原作者也可以直接问问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