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330F8 新用求助

楼主(2020-07-02):
最近刚用GD单片机开发,想先用寄存器点亮LED,但是始终报错,大家帮我看下,感谢了

网友A:
你用的是GD的固件库吗,GD的固件库,没有把外设定义为结构体,所有的寄存器都是独立的指针,你可以这样写:
GPIO_CTL(GPIOA) = 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GD的固件库吗,GD的固件库,没有把外设定义为结构体,所有的寄存器都是独立的指针,你可以这样写: ...

感谢哈,是用的GD的固件库,这样的话难以理解,之前习惯用那种方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GD的固件库吗,GD的固件库,没有把外设定义为结构体,所有的寄存器都是独立的指针,你可以这样写: ...

再咨询您一下哈,如果我单独配置某一个IO口,比如说PA0,那应该怎么去写,因为我发现如果我这样去写         GPIO_CTL(GPIOB) = 1; 会干扰其他IO口,也会影响SWD下载脚,感谢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再咨询您一下哈,如果我单独配置某一个IO口,比如说PA0,那应该怎么去写,因为我发现如果我这样去写         GPI ...

先读取寄存器原来的值,用“与”操作清零要写入的位,用“或”操作置1要写入的位,再写回寄存器。
例如,想配置PA2为备用功能模式:
GPIO_CTL(GPIOA) &= ~BITS(4,5);      //清零bit5~bit4
GPIO_CTL(GPIOA) |= (GPIO_MODE_AF<<4);   //bit5~bit4写入10
头文件里有很多定义好的宏,可以直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