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会三阶有源滤波器的计算

楼主(2020-07-02):
想要得到一个0.1HZ-100HZ的频率,不知道怎么算,R2 R3 R4值是多少?

网友A:
〓◆ 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 490页 74.9M 高清书签版 ◆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〓◆ 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 490页 74.9M 高清书签版 ◆〓

看的不太明白

网友B:
你这个电路加上前面的高通部分已经不止三阶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电路加上前面的高通部分已经不止三阶了

前面的RC的高通截止频率我I算正好的0.1HZ,但后面那部分就不会算了

网友C:
是否可以用仿真软件试试结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否可以用仿真软件试试结果?

不会用啊

楼主(2020-08-06):
引用 网友A:
〓◆ 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 490页 74.9M 高清书签版 ◆〓

这个b0  b1  b2 是什么意思

tyw
啃书,书上肯定会有交代的

网友D:
sallen-key宽带通滤波,不想推理的话直接用书上的公式套用就可以了

网友D:
TI官网,ADI官网,都有滤波器在线设计软件,各种参数随便选择,可以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