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芯片] 有没有USB转串口带3.3V稳压功能的芯片

楼主(2020-07-02):
类似于PL2303SA。引脚少一点的。最好是8个脚的。呵呵!

网友A:
您好,CH340系列均内置了3.3V LDO,如果用该电源负载建议不超过10mA,小封装的CH340型号推荐CH340N和CH340E,如下是手册链接:http://www.wch.cn/downloads/CH340DS1_PDF.html

网友B(2020-08-12)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CH340系列均内置了3.3V LDO,如果用该电源负载建议不超过10mA,小封装的CH340型号推荐CH340N和CH340E ...

实测极限可以抗住50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