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控制LED电流计算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0-07-02):
没觉得有什么好处。
建议联系之前的工程师请教一下。

其实,并不是所有正在应用的电路就是好的,你的前任水平不一定比你高。

有R1的是恒流驱动,不会因为+5V(到24V,只要在三极管的耗散功率1/2以下就是安全的)的波动电流有太大的变化,没有的是电压驱动,+5V变化,电流会成倍率变化

网友B:
左边电路R1有点小,  如果控制电压太大, 导致led的电流很大, 可能导致烧毁
右边电路没有这个问题

网友C:
左边闭环驱动,通过R1负反馈影响Ib,参数不容易计算;右边开环驱动,R4只负载限流,参数容易计算。

网友D:
小小的一个改动,十分巧妙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