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问题?

楼主(2020-07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步进驱动器都有细分i数,细分数是把步进电机的步距角进行细分,比如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.8°,在没有细分数时,也就是细分数是1时,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脚,每接收一个脉冲,步进电机转动1.8°,如果细分数为2时,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脚,每接收一个脉冲,步进电机转动1.8°/2=0.9°,这样就能使一些控制更加的精确。
如果使用细分驱动器,在10细分的状态下驱动该电机,电机每运行一微步,其绕组内的电流变化只有0.3A而不是3A,且电流是以正弦曲线规律变化,这样就大大的改善了电机的振动和噪音,因此,在性能上的优点才是细分的真正优点。

楼主:
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.8°,在10细分的状态下,不能走出0.18°定位吗?

网友A(点评):
当运动结构链刚性足够好时有可能实现,否则精度在弹性变形中烂掉了.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