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CAN总线波形帮忙分析一下原因

楼主:
STM32F103VET6+SN65HVD230做CAN接口,示波器抓图和原理图如下,R24,R27,R29,C25,C26没有焊接,加了共模电感、TVS和放电管。
CAN配置好以后循环发送同样的帧,CAN_H与CAN_L的差值为图中红色波形,局部看来还蛮像那么回事的。
但是将波形缩小后发现叠加了一个20MS周期的波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(2020-07-02):
会不会是电源不好?感觉叠加了50Hz的工频信号。

楼主(点评):
对,是叠加了一个工频信号,振幅还挺大的,原来是我示波器的探头负极连到了电路板的保护地上;如果是连到数字地就蛮好的了,没有这个工频了;数字地和保护地是用阻容并联连接的。

网友B:
不接EGND试一试。

楼主(点评):
浮地是没问题的,如果用线性电源的话,即使连接了EGND也几乎没有这个工频信号了

网友C:
你好,你的4361步进闭环做好了吗,想跟你探讨一下,你的微信多少啊?方便加微信聊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你的4361步进闭环做好了吗,想跟你探讨一下,你的微信多少啊?方便加微信聊吗? ...

嗯,板子调好了,4361+2660,电机运动没问题,只是手上没有带编码器的电机,所以编码器那一块还没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