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M32 虚拟串口 该设备无法启动(代码10)

楼主:
STM32 虚拟串口遇到“该设备无法识别(代码 10)”,大多数电脑没有问题,部分电脑出现这样的情况。

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?

顺便问下,现在21发的都是普通贴了吗?没有悬赏贴了了吗?有的话请告诉我,没有找到在哪里。

网友A(2020-07-03):
这个的确可能跟windows版本有关,win10以前的都需要电脑里安装下VCP的驱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确可能跟windows版本有关,win10以前的都需要电脑里安装下VCP的驱动。

电脑已经根据正点原子的方法安装了VCP驱动,还是不行。目前发现只有少数电脑会出现这种情况,是否跟电脑系统版本有关?

网友B:
遇见过好几回了,怎么解决有点忘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遇见过好几回了,怎么解决有点忘了,

老铁,回忆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老铁,回忆一下。

改用个libusb 安装驱动,

网友C(2020-11-04):
老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刚买的机械革命S2 air IR,重装了几次系统都是一样的情况,WIN8.1 WIN10家庭版 专业版 32位64位都试了,还是有感叹号,显示代码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