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qlite3获取表头

楼主(2020-07-02):
我想问一下sqlite3如何获取表头的数据呢,现在只能select * from table 获取了表中的数据,然后生成了一个csv表格,但是表格中没有表头,显得比较凌乱。

网友A:
这个是说写代码, 还是说使用查询软件?
代码的话正常读数据文字是sqlite3_column_text,  表头换成sqlite3_column_name就可以了, 如果有非本地化字符可以 sqlite3_column_name16

写代码,我用你说的试试

楼主:
软件里面有个导出功能,会把这个数据库的文件导出,操作数据库的命令是select * from t_slide,生成的csv文件没有表头,不知道能否把表头也添加到这个csv文件里,昨天查了好多命令都没成功,

楼主:
解决了,在.outpout xxx.txt前加个.header on 就可以输出表头了。
昨天也有尝试这个命令,应该是加错位置了,谢谢2楼的热心回答
结贴了

楼主:
怎么结帖。。。没找到呀,这样就可以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