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源分享] AC7801x电位器调LED (0手写代码)

楼主(2020-07-02):
软件环境:keil 5.23硬件环境:AC7801x 通用开发板

看到有网友关于电位器调LED的分享,并通过autoGen只需要一句代码就搞定,当时就提出通过DMA的方式可以不用写代码。这里多次试验后终于完成,特此分享一下
这里用到了5个模块(DMA在ADC中配置),配置了两个引脚,一个用于电位器AD输入,一个用于PWM输出控制LED。

CTU模块用于配置Timer0溢出触发ADC采样,这么做的原因是,如果ADC按1M 速率采样,那么写入PWM CHnV寄存器的频率太快,而PWM模块在不使用同步的情况下,要等上一次计数结束才能加载新值,所以这里通过Timer0触发ADC,并将Timer0设置为10ms周期,这样ADC就每10ms采一次,并写入到CHnV寄存器中。

ADC模块使用了IN8,使用Mode1(单通道单次采样)使能规则组DMA。DMA的配置如下,startAddress填写的PWM1的CH6V寄存器地址。这个是CH6的匹配值寄存器。
这里采用的是DMA的外设到内存的搬运模式,我们可以把CH6V就当作一个普通的内存地址来看(目前来看这个设想是成立的)。
一切配好后,生成代码,编译下载运行。效果杠杠的。
吐槽一下,生成的工程不能仿真,DMA配置的数据总是丢掉。@dengyonglei 有空的给看看 WeChat
最后附上工程:

网友A:
你使用的是1.2版本,请使用1.3版本AutoGen Studio就不会存在不能仿真的问题,1.3版本DMA也改为数组方式呢,而不是固定地址,你再帮忙尝试下,有问题反馈

网友B:
楼主666

PS:我的AutoGen Studio里,DMA设置里找不到memStartAddr、memEndAddr这两个输入框呢
是不是版本原因?强烈建议保留这个功能啊,直接指定地址,很强大的。

网友B:
另外,楼主,TIMER可以不用吧,直接用PWM触发ADC,把TIMER也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666

PS:我的AutoGen Studio里,DMA设置里找不到memStartAddr、memEndAddr这两个输入框呢

我用的1.2版本的,1.3版本的还没有看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外,楼主,TIMER可以不用吧,直接用PWM触发ADC,把TIMER也省了

用Timer是为了定时触发,PWM触发也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