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1310低功耗] CC1310

楼主(2020-07-02):
各路大神好,CC1310 用的是模板程序rfWsnNode_CC1310_LAUNCHXL_tirtos_ccs,scs控制器2S种采集器数据,唤醒cpu。
问题1:在所有挂起时,用万用表测量在2uA,达不到0.7uA.
问题2:在15DB发射时,电流在26mA,是否正常?

网友A:
你是怎么测量的功耗?测量功耗的部分除了cc1310,还有其他电路吗?

楼主:
外面有点电路,休眠默认把输出0。测得数据偏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外面有点电路,休眠默认把输出0。测得数据偏大

这种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
可以先计算一下外围电路的功耗,把测得的功耗减去外围电路的

网友B:
感觉26ma的电流是偏高的,看数据手册上的功耗表,是可以做到很低的。

网友C:
已把问题设为推荐,希望用户们看到 多为您回复

网友D:
应该把功耗单独测,尽量排除其他部分电路的影响

网友:
这个问题复杂了,没法乱猜。

网友E(2020-08-01):
如何单独准确测量呢

网友F:
感觉发射电流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