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
STM32L0 ADC 输入脚驱动电流最小多少

楼主:
用2个1M分压电阻分压后测量电池电压(4.2V),但发现采集值始终比实际值偏小。采样时间已经设置到最低 160个cycle。最后猜想可能是驱动电流的问题。一路减小分压电阻从1M到800K,500K。越往下值越接近实际值。最后到用2个100K值才和实际值稳定。但我的系统功耗也从4.2V/2M = 2.1uA 到4.2V/200K = 21uA。大大地增加了待机功耗。最后也翻了下数据手册,请教下大家具体ADC输入电流应该看哪个参数。

楼主(2020-07-12):
自问自答。其实就是图中的Rain = 50K。看到一篇博客很好地解决了功耗这个问题。降低电阻,把之前接到GND的pin接到一个IO口测量时拉低不测量时拉高。https://www.cnblogs.com/zjh-x/p/6617712.html

网友A(2020-08-30):
这个在低功耗中确实费用有用,之前一直用100K电阻,总是觉得功耗和精度难两全。这个方法确实都解决了。 非常感谢分享,学习了。

网友B:
其实片子里是有一个参考电压源,只需对这个固定的参考电压源进行AD转换即可计算得到电源电压,这种情况适用于电源直供MCU的

网友C:
1M电阻肯定没有问题,关键要加一个滤波电容,ADC的输入阻抗,直流阻抗很高的,如果连续采样,交流阻抗很低,只要加一个103-104左右的滤波电容即可,连续采样几次,滤波电容的电压下降很小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自问自答。其实就是图中的Rain = 50K。看到一篇博客很好地解决了功耗这个问题。降低电阻,把之前接到GND的p ...

方法错误:IO拉低和接地是两回事。

网友E:
主要是输入阻抗不匹配导致的问题,最大可接受输入阻抗在芯片手册里有标明。

鉴于这点,我们在具体应用中可以灵活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