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人体和大地之间的电容是多少?

楼主(2020-07-02):
大概在什么数量级?

网友A:
是不是还与人体与地的距离有关

楼主:
看到了这样一张图,好像说是nf级别的,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B:
三部分:人对无穷远地(即自由空间)有典型50p的电容,
然后穿鞋站在地上有100p的典型电容,
最后假如人靠近导电物体如墙之类可能有50-100P的附加电容。

网友C:
印象中,成人的 体电容 约700pF

网友D:
要这个数据,跑去翻书查资料就无聊了,直接测一下不就行了???

LCR一端放在地板砖上,用脚踩着,随着用力程度不同、脚的接触地面大小不同,从几十pF,到若干nF、几十nF都是有可能的。

LCR一端接地线,另一端用手捏紧,是10pF到20pF左右。

网友E:
呵呵
各不相同的,身高,体重,胖瘦都有影响。
参照ESD实验的人体模型应该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