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 按自恢复按键如何改变输出波形(有个思路就行)

楼主(2020-07-02):
我已经实现了三种波形的输出,现在要求是按下波形对应的按键可以输出对应的波形。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,思路就可以。仿真背景是multisim,按键是自恢复的,就是按下再松开鼠标按键就会弹起。

网友A:
不就是电路切换嘛,    信号切换, 电源切换, 都可以实现

网友B:
RS触发器了解一下
或者换成电风扇的那种档位开关

网友C:
精度要求不高的,直接一个几毛钱的单片机就实现了,用得着这么痛苦吗

网友D:
直接来一个PWM的DDS版本。带按键检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