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一个问题,在没有烧录程序前AIO4得到的电压就是电池...

楼主(2020-07-03):
遇到一个问题,在没有烧录程序前AIO4得到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的一半,而灌入

程序后,量测AIO电压比实际的电压低了0.207V,这是什么原因?AI01本来就是

ADC口,不是复用的口

网友A:
AIO4还是AIO1?

假定是AIO1,写程序前,电压表量的是AIO1外部管脚电压是电池一半?
下载程序后,用什么量的?电压表还是ADC自己采的?

看一下ADC通道的输入阻抗吧,你外边的分压电阻阻值太大了,,假设ADC输入阻抗是1M的,那就相当于AIO1那个点2个1M的电阻并联,实际总电阻是1.5M了,不是2M,假设电池是4V,下载程序前,AIO1是2V,下载程序后,通道打开,输入阻抗挂上去,在计算分压,这时候因为下边是2个1M并联,实际是500k电阻,分压就是1.3V左右,肯定会降低的,

你说降了0.2V,,按照电池3.7V计算,输入阻抗可能是4M多一点,外边分压电阻小一点看看,用10k和10k来分压肯定没问题,可以尝试增大,直到你觉得精度允许范围内,就行了,

网友B:
先按楼上方法把电阻改成K级的,如果还不行,在R5处并一个102的电容。我以前遇到过,处理办法就是并了个102电容解决的,具体啥原因我也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IO4还是AIO1?

假定是AIO1,写程序前,电压表量的是AIO1外部管脚电压是电池一半?

AIO4,说错了。分压电阻用10K那功耗太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按楼上方法把电阻改成K级的,如果还不行,在R5处并一个102的电容。我以前遇到过,处理办法就是并了 ...

为什么不是104 105是102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先按楼上方法把电阻改成K级的,如果还不行,在R5处并一个102的电容。我以前遇到过,处理办法就是并了 ...

隔壁论坛之前他发过了,试过用2个200K的分压。就可以了。
就是因为输入阻抗和分压电阻太接近了,电流分流的较多,导致电压掉的明显了

加电容的话,应该是电池通过1M电阻对电容充电,电容又对ADC的输入阻抗放电,,充电速度大于放电速度,所以电压能维持住,,如果分压电阻大过ADC输入阻抗的话,充电速度慢,放电快,那估计加多大电容应该也不行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不是104 105是102?

你可以加的更大,问题是时间常数就比较长了,时间常数t=RC,3倍t以上,电容才能充满,C越大,时间越长,程序就需要等待比较长的时间,AIO1的电压才是稳定的

比如102电容和1M电阻。时间常数1ms,也就是3ms电容充满,AIO1电压稳定

如果用105电容,时间常数1s,需要3秒电容充满电,也就是AIO1需要3s电压才稳定,你能接受么?

这还不算ADC输入阻抗的放电,时间会再长一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不是104 105是102?

这个参数我是从105.104.103.102这样试下来的。你要问我具体啥原因,我还真不知道,我也没弄明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IO4还是AIO1?

假定是AIO1,写程序前,电压表量的是AIO1外部管脚电压是电池一半?

周工好!现在改成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给AIO4,电池电压3.6V,按道理来说AIO4分压是在1.8V,怎么现在反而上升到2V了?ADC阻抗和100K并联  下端阻抗也只会比100K小啊!怎么电阻改小,电压又高了2V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周工好!现在改成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给AIO4,电池电压3.6V,按道理来说AIO4分压是在1.8V,怎么现在反而上 ...

现在改成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给AIO4,电池电压3.6V,AIO4分压是在1.8V,怎么现在反而上升到2V了?ADC阻抗和100K并联  下端阻抗也只会比100K小啊!怎么电阻改小,电压又高了0.2V!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按道理来说外部电阻用小阻值的是对的为的是不受AD输入阻抗的影响 !这个现象怎么解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