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传输]
USB数据传输

楼主(2020-07-03):
本人小白,想实现一个功能,ARM版与PC之间,两端都是通用USB2.0口,两者之间进行图片数据传输。有没有大佬做过?给个参考例子?前面查阅了一些资料,用的是Cypress封装的接口,但好像需要对应的芯片,不知道是不是通用的,而且不知道可不可以跨平台用。另外像GetStatus(获取USB设备状态的)这些函数,头文件在哪里?系统自带的?

麻烦看到帖子的大佬帮帮忙,多谢了!!!

网友A:
如果是st的MCU,带usb接口的话,官方是有usb的库和一些demo,st的网站上应该都有,

如果arm自己没有usb接口,需要外加usb接口芯片,去找usb芯片的sdk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st的MCU,带usb接口的话,官方是有usb的库和一些demo,st的网站上应该都有,

如果arm自己没有usb接 ...

意思也就是还是要知道到底是哪家的产品?不像是网口那种,使用TCP协议就可以传输。没有通用的SDK,是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意思也就是还是要知道到底是哪家的产品?不像是网口那种,使用TCP协议就可以传输。没有通用的SDK,是吧? ...

通用的pc端usb驱动好像有libusb,好像是开源的,可移植,但是开发周期不见得比usb芯片厂商提供的sdk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用的pc端usb驱动好像有libusb,好像是开源的,可移植,但是开发周期不见得比usb芯片厂商提供的sdk快。
...

好的,谢谢拉!我先去摸索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意思也就是还是要知道到底是哪家的产品?不像是网口那种,使用TCP协议就可以传输。没有通用的SDK,是吧? ...

之前用cy的usb芯片,他们提供好了驱动,和api接口,直接调用就好了,开发上位机速度话,但是没办法用在其他usb芯片上的,这个每家usb产品定义可能不一样,usb协议要求的至少要实现ep0端点,几种传输模式,其他端点ep2,4,6,8,端点buffer大小等等,每家不一样,有的有,有的没用,有的大有的小,一个芯片的驱动不可能用在其他厂商的芯片上,

libusb也是需要自己根据使用的芯片规格来修改的,不能直接拿来用。

有的厂商可能pc的usb驱动也是基于libusb修改而来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用cy的usb芯片,他们提供好了驱动,和api接口,直接调用就好了,开发上位机速度话,但是没办法用在其 ...

嗯,cy的API封装的挺好。但就是好像要特定芯片。如果cy的API,也可以设置那些参数,然后可以适用到其他USB那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用cy的usb芯片,他们提供好了驱动,和api接口,直接调用就好了,开发上位机速度话,但是没办法用在其 ...

根据你说的,我感觉libusb就是我要的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cy的API封装的挺好。但就是好像要特定芯片。如果cy的API,也可以设置那些参数,然后可以适用到其他US ...

是,至少是他们自己的芯片,
比如FX2系列,FX3系列,是可以通用一个api,其他家产品就不行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根据你说的,我感觉libusb就是我要的。。。

嗯,至少可以跨平台,linux,mac,win都可以用,厂商提供的,可能就只有win,其他的可能需要自己来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至少可以跨平台,linux,mac,win都可以用,厂商提供的,可能就只有win,其他的可能需要自己来搞 ...

嗯嗯,是的。这样就可以一套代码搞定了,省事多了,多谢大佬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是的。这样就可以一套代码搞定了,省事多了,多谢大佬了

客气,我也只是刚好看到过这个,不过没去折腾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