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干货] 直流电机怎么检测速度?

楼主(2020-07-03):
现在需要用到直流电机适应各种负载恒速,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直流电机的速度?要添加什么电路吗?还是要换个电机?

tyw
马达出轴上做一个白色标计,再用反射式红外探头对准标记,测出马达转速 或用霍尔元件测速.或在主轴上粘片强力磁钢,旁边放个干簧管直接计数.

网友A:
看你要求的精度。精度要求高,需外加传感器,比如光电旋转编码器,转速低时还可用霍尔传感器。要求不高时,配合适当的机械结构,单纯的用电机反电动势实现恒速也可以。过去的磁带录音机就是用反电动势法来实现恒速的,配合一个惯性飞轮使转速更平稳。

网友B:
楼上正解,看你的要求。

网友C:
需要增加检测电路

网友C:
设计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