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定时器5 中断有时候进不去,请问是咋回事?

楼主(2018-07-14):
我用串口给指令让定时器5来发脉冲;有时候当指令发送后,定时器不发脉冲,dug时发现程序执行到打开定时器5后,进不去中断,之后就一直进不去中断,发不了脉冲。
定时器5配置如下:
void TIM5_PWM_Init(u32 arr,u32 psc)
{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5,ENABLE);          //TIM5时钟使能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         //使能PORTF时钟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GPIO_PinSource3,GPIO_AF_TIM5); //GPIOA3复用为定时5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           //GPIOA3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        //复用功能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        //速度100MHz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      //推挽复用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        //上拉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A3
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psc;  //定时器分频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 //向上计数模式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=arr;   //自动重装载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5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//初始化定时5

      //初始化TIM5 Channe4 PWM模式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//选择定时器模式: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
 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Low; //输出极性:TIM输出比较极性低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arr/2;//arr+1;
        TIM_OC4Init(TIM5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
        TIM_OC4PreloadConfig(TIM5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使能TIM5在CCR4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
       TIM5->CNT = 0;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5,ENABLE);//ARPE使能
        TIM_ClearFlag(TIM5, TIM_FLAG_Update);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5,TIM_IT_Update,ENABLE); //允许定时器5更新中断
        TIM_ITConfig(TIM5,TIM_IT_CC4,DISABLE); //失能定时器5更新中断
        TIM_Cmd(TIM5, DISABLE);  //不使能TIM5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=TIM5_IRQn; //定时器5中断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=0x00; //抢占优先级1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=0x01; //子优先级0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=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请问有大神知道是咋回事嘛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