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 DMA ADC 多通道采集不到数据,我用串口打印 没有数据

楼主(2018-07-14):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tdio.h"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,未经作者许可,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
//ALIENTEK STM32F407开发板
//ADC 驱动代码
//正点原子@ALIENTEK
//技术论坛:www.openedv.com
//创建日期:2014/5/6
//版本:V1.0
//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
//Copyright(C)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4-2024
//All rights reserved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#define N  50   //每个通道采集50次
#define M  4     //4个通道

u16 AD_Value[N][M];///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,也是DMA的目标地址
u16 After_filter[M];//用来存放求平均值之后的结果

//初始化ADC
void  AdcDMA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ADC_CommonInitTypeDef  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;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 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//使能GPIOA时钟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 //使能ADC1时钟

        //先初始化ADC1通道5 IO口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;//PA5 通道5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//模拟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//不带上下拉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
        RCC_APB2PeriphResetCmd(RCC_APB2Periph_ADC1,ENABLE);          //ADC1复位
        RCC_APB2PeriphResetCmd(RCC_APB2Periph_ADC1,DISABLE);        //复位结束

        /* ADC Common Init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//独立模式
      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Prescaler = ADC_Prescaler_Div4;//预分频4分频。ADCCLK=PCLK2/4=84/4=21Mhz,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
      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DMAAccessMode =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;//DMA失能
      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TwoSamplingDelay =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;//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
        ADC_CommonInit(&ADC_Common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ADC1 Init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//12位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//扫描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//连续转换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//禁止触发检测,使用软件触发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;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;//右对齐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onversion = 4;//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
     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* ADC1 regular channe5 configuration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4, 1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);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5, 2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);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6, 3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);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7, 4,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);

        /*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(Single-ADC mode) */
      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(ADC1, ENABLE);

        /* Enable ADC3 DMA */
      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      /* Enable ADC3 */
     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
ADC_SoftwareStartConv(ADC1);
}

void  DMA_InitConfig(void)
{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  DMA_InitStructure;
/* ADC1 DMA2 Stream0 channe0 configuration **/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DMA2,ENABLE);//DMA2 时钟使能

        DMA_DeInit(DMA2_Stream0)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Channel = DMA_Channel_0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32)&ADC1->DR;//DMA外设地址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0BaseAddr =(uint32_t)&AD_Valu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N*M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Threshold =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urst = DMA_MemoryBurst_Single;//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urst =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;//外设突发单次传输
        DMA_Init(DMA2_Stream0, &DMA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DMA_Cmd(DMA2_Stream0, ENABLE);
}

u16 Get_Once_DMA_ADC(void)
{
//        u16 once_dma=0;
        u8 i,count;
        u32 sum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for(i=0;i<M;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(count=0;count<N;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um+=AD_Value[count]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}
           After_filter=sum/N;
         printf("After_filter=%d
",After_filter);
            sum=0;
        return After_filter;
}
}

//原始的初始化ADC
void 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;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      AD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//使能GPIOA时钟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 //使能ADC1时钟

        //先初始化ADC1通道5 IO口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//PA5 通道5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//模拟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//不带上下拉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
        RCC_APB2PeriphResetCmd(RCC_APB2Periph_ADC1,ENABLE);          //ADC1复位
        RCC_APB2PeriphResetCmd(RCC_APB2Periph_ADC1,DISABLE);        //复位结束

      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//独立模式
      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TwoSamplingDelay =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;//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
        //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DMAAccessMode =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; //DMA失能
      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Prescaler = ADC_Prescaler_Div4;//预分频4分频。ADCCLK=PCLK2/4=84/4=21Mhz,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
        ADC_CommonInit(&ADC_Common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//12位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DISABLE;//非扫描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//关闭连续转换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//禁止触发检测,使用软件触发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//右对齐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onversion = 1;//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
     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//ADC初始化

      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(ADC1, ENABLE);
      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   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//开启AD转换器

}

//获得ADC值
//ch: @ref ADC_channels
//通道值 0~16取值范围为:ADC_Channel_0~ADC_Channel_16
//返回值:转换结果
u16 Get_Adc(u8 ch)
{
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,一个序列,采样时间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ch, 1,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);        //ADC1,ADC通道,480个周期,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

    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(ADC1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

       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1, ADC_FLAG_EOC ));//等待转换结束

      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;        //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
}
//获取通道ch的转换值,取times次,然后平均
//ch:通道编号
//times:获取次数
//返回值: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
u16 Get_Adc_Average(u8 ch,u8 times)
{
        u32 temp_val=0;
        u8 t;
        for(t=0;t<times;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_val+=Get_Adc(ch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temp_val/times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