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直流电机调速,为什么我电机不能驱动,TB6612驱动

楼主(2018-07-14):
#include "stm32f4xx.h"

void TIM2_PWM_Init(u32 arr,u32 psc,u32 ccr)   //PA5映射为TIM2_CH1
{
        //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,ENABLE);          //TIM2时钟使能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         //使能PORTA时钟
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GPIO_PinSource5,GPIO_AF_TIM2); //GPIOA5复用为定时器2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           //GPIOA5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        //复用功能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        //速度100MHz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      //推挽复用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        //上拉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PA5
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=psc;  //定时器分频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 //向上计数模式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=arr;   //自动重装载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

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2,ccr);        //修改比较值,修改占空比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2,&TIM_TimeBaseStructure);//初始化定时器14

        //初始化TIM14 Channel1 PWM模式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1; //选择定时器模式: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
 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Low; //输出极性:TIM输出比较极性低
        TIM_OC1Init(TIM2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
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2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使能TIM1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
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2,ENABLE);//ARPE使能

        TIM_Cmd(TIM2, ENABLE);  //使能TIM14

}

int main()
{
        TIM2_PWM_Init(1000-1,84-1,500-1);        //84M/84=1Mhz的计数频率,重装载值500,所以PWM频率为 1M/500=2Khz.

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 ENABLE);

  //GPIOF9,F10初始化设置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//普通输出模式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//推挽输出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//100MHz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//上拉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
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4);//STBY
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2);//MOTOA
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A,GPIO_Pin_3);//MOTOA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