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yPrintf液晶显示组件完善

楼主(2018-07-14):
这次优化在探索者上进行的,所以发这里了,军哥和洋哥赏个面子不删哈或者移到合适的地方

一、这次主要更新了一下内容
      1.1、将设置Mode参数移动到port中,只设置液晶显示mode
      1.2、优化%d格式输出
      1.3、优化%x格式输出,%#x、%#3x等格式,按实际长度输出
      1.4、优化%o格式输出
      1.5、将小数域宽和精度由固定改为可设置并增加相关函数,默认域宽8,精度6
      1.6、优化%e格式显示,正数显示+号,%3e格式按照%e格式输出,取最大域宽,解决显示和输入不对的bug,比如输入12.345显示成1.234499e+01
             去掉%-e、%-6.3e等格式,增加%6.*e、%*.3e、%*.*e等格式
      1.7、优化%s、%3s、%6.3s等格式输出
      1.8、将原来%m、%m.n格式修改为%*、%*.*、%*.3格式
      1.9、增加%3c、%-3c、%03c、%*c、%-*c、%0*c格式输出
      1.10、优化%f格式输出,去掉%-f、%-6.3f等格式,增加%6.*f、%*.3f、%*.*f等格式
      1.11、增加换行后可设置左边界值
      1.12、去掉%tf格式
      1.13、优化显示ico格式,%isn,i代表ICO类型,s代表ICO大小,n代表ICO序号,增加设置透明显示设置,也就是叠加显示效果
      1.14、优化显示made格式,%msn,m代表made类型,s代表made大小,n代表made序号,增加设置透明显示设置,也就是叠加显示效果
      1.15、增加#标志符号功能,针对%x和%o格式增加前序
      1.16、优化ICO和MADE自定义数字时后带
显示叠加的bug,建议大字体时单独显示,不做
动作
      1.17、增加显示时间和日期格式%#t和%#d,输入参数可调用以下函数组合后传递
               m_Printf_CombinationDateInfo()和m_Printf_CombinationTimeInfo()
      1.18、增加获取字符宽度和高度函数
      1.19、优化%bcd格式,made中增加bcd格式段码显示相关设置函数
               m_Printf_MadeSegmentCodeEnable()和m_Printf_MadeSegmentCodeDisable()

二、以下是本次测试的效果截屏
      2.1、%x格式
             [mw_shl_code=applescript,true]        myPrintf("test %x
", 85);  //直接显示OK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x
", 185);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x
", 1285);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x
", 12385);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x
", 123485);
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3x
", 85);  //补0或空格ok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4x
", 85);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03x
", 85);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04x
", 85);
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1x
", 85);    //输入过长ok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1x
", 185);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02x
", 185);  //1
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02x
", 1285);  //2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02x
", 12385);  //3
        myPrintf("test %02x
", 123485);  //4[/mw_shl_code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