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805的贴片LED,1.25mA的电流可以点亮吗 ?

楼主(2020-07-03):
请教:
0805的贴片LED,1.25mA的电流可以点亮吗 ?

见附图一,为LED电路图;
见附图二,为该帖片LED的参数;
参数表里,只有最大正向电流,没找到 最小点亮电流;
由于是用在红外接收管的指示上,电流总和不能超过2mA.

附件为该LED的datasheet。

谢谢!

附件

附图一

附图二

网友A:
可能已经不敢直视了

网友B:
使用超亮LED,几百个微安就已经很亮了。
几个微安,室内可以观察到。

网友C:
1毫安和5毫安,亮度其实没啥区别啊。

网友D:
不但能点亮,还容易亮瞎眼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

网友E:
数据手册后边的图表有电流与光强的曲线,1.5mA没有多亮。

网友F:
10uA都能点亮了,在月黑风高、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观察。

网友G:
用来指示么闪一下就好了,点亮时间短,平均功耗还是很低的。现在都是高亮的LED,1mA已经很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0uA都能点亮了,在月黑风高、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观察。

就是说,LED点亮的电流没有具体的下限,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数据手册后边的图表有电流与光强的曲线,1.5mA没有多亮。

这个曲线我也看到了,但是,不好猜测1mA的光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毫安和5毫安,亮度其实没啥区别啊。

看看楼上的图表,1毫安和5毫安,应该差别还是比较大的

网友H:
5V电源,串2K电阻,点亮0805的LED,亮瞎眼,不敢直视。

网友I:
这个贴片的LED容易显亮,1ma已经很亮了。

网友J:
楼主实在摸不准,测试一下嘛。

网友K:
印象中1ma亮度应该可以了

网友L:
亮度要看曲线的,在极值表上是看不到的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就是说,LED点亮的电流没有具体的下限,对吗?

反正我用过很小电流的,比如86盒智能开关(就是家里的墙壁开关,遥控开关而已),有一个LED,就是给10uA,晚上能看到,夜光指示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看楼上的图表,1毫安和5毫安,应该差别还是比较大的

曲线上标的没错,但是这是用仪器测试出来的,人眼的分辨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。

楼主:
谢谢论坛大神,学习了,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