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07 BKPSRAM 初始化,读,写 分享

楼主(2018-07-14):
在这里,看了很多,也学到了看多,
看到没多少关于BKPSRAM。
我也分享一个
数据的读写是按S16来的,如果想换成float,则需要用到共用体,下面是代码

//BKPSRAM初始化
void BKPSRAM_int(void)
{
        //BKPSRAM_BASE
        //*(__IO uint16_t *) (BKPSRAM_BASE + offset) = 0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, ENABLE);        //启用压水堆时钟
        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能够访问到备份域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BKPSRAM, ENABLE);    //启用备份SRAM时钟
        PWR_BackupRegulatorCmd(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用备份SRAM的低功耗稳压器,以保持它在VBAT模式的内容
        while(PWR_GetFlagStatus(PWR_FLAG_BRR) == RESET) {}         //等到备份SRAM的低功耗稳压器已准备就绪
}

//BKPSRAM数据读取
s16 Rd_s16_BKPSRAM(u16 add)
{
        u32 offset=0;
        offset=(0x07ff&add)*2;
        return *(__IO uint16_t *) (BKPSRAM_BASE + offset);
}

//BKPSRAM数据写
void Write_s16_BKPSRAM(u16 add,s16 d)
{
        u32 offset=0;
        offset=(0x07ff&add)*2;
        *(__IO uint16_t *) (BKPSRAM_BASE + offset) = d ;
}

网友A(2022-03-23):
大侠,能否初始化哪个寄存器给贴一下吗?我是个菜鸟。想使用GD32F450芯片中的BKPSRAM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