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这样接的意义是什么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0-07-03):
为了增加抄板难度?

网友B:
C3 C2  Q1 R1 C1
都没什么软用
CTRL_IO是红外的PWM载波
电池供电下,红外发射恒流是必须要的
不然电池电量低了后,红外反射率变化就很大
一般产品标准,电池电压从x伏降低到x伏,距离之类不能变化x%

网友C:
38K的调制电路,采用ONOFF模式,少二个限流电阻及一个基带信号。明显Q1的基极加一个基带信号,当1时,无红外信号发出,当0时,有38KHX的红外信号发出。如果MCU自身带有红外38KHZ的功能,此电路远不需要这么复杂。

网友D:
冗余设计

网友E:
同意5楼的分析

楼主:
这是公司里 前面离职的同事设计的,产品正常用的,就是看不懂什么意思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是公司里 前面离职的同事设计的,产品正常用的,就是看不懂什么意思

不能光看图纸,还得看BOM和实物。
很多工程师,本来就是滥竽充数的,幸亏他没有去学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前同事是不是姓徐?代表他功底欠佳,弄一大堆无用零件并且损害性能。c2丶c3损害性能。 ...

是啊,徐。 你不会我同事吧, 金?

网友B:
我用的电路,VR1和R9不要也可以。

网友H:
估计是这样的吧

网友C(点评):
ctrl_io 是OD模式,Q2是PNP才对。

网友C(点评):
无上拉,常亮。当1时。

网友I:
楼主图要在13楼的用法下才成立,且控制IO需为弱上拉型。楼主图那么用则是错的,Q1部分电路完全无用。若实际电路确实如楼主图,那说明是在抄板,还没抄懂。

楼主:
各位,楼主位的Q1 R1 C1 电路没问题的,
这样的基级没加电阻也对的,Q1部分看似无用,
实际拿掉后和装上差别巨大,导致直接产品不能用
看来模拟电路门道还不少
备注:CTRL_IO是2KHz的方波,Q1部分加了影响到波形,我估计这是一个放大的电路

网友J(点评):
请确认Q1的CE极有没有画反?

网友K(点评):
如果该管能够倒置使用就对了。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J: 没画错,确保100%是图上的。

网友J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请到模拟版块解决问题。

网友I(点评):
那正说明楼主图是错的,13楼图才是对的。

网友I(点评):
用示波器看看Q1基极波形,或者拆掉Q1再用万用表测Q1原基极处的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