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关于TI电压转换芯片失效问题

楼主(2020-07-03):
最近遇到几个TI电压转换芯片失效的案例,PH输出和GND短路了,芯片确认失效了已经,但是一直找不到失效的根本原因,求教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失效(发给失效分析实验室分析也没有结论)

网友A:
确定芯片的购买渠道正常?从官网买的测试的吗?

网友B:
建议先确定下是不是焊接问题,然后追溯芯片购买渠道。
建议从官网直接购买。

网友C:
多发点相关电路

网友D:
用差分探头看一下PH对GND在不同负载已经负载突变的波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定芯片的购买渠道正常?从官网买的测试的吗?

购买渠道OK,已经使用上百K了

网友E:
查一下电路和元器件参数吧。也有可能是一些环境因素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