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stm32上移植minigui

楼主:
因为项目上要用到minigui,但是没有找到在STM32上移植minigui的案例,所以花了1个星期来搞移植.
现在已经移植完成,在429的开发板上挂了个800*480的TFT-LCD屏,运行了一个hello world程序.

总结下来,其实移植minigui到STM32上也没有那么困难,主要就是移植OS接口和文件IO.
操作系统用的CMSIS_OS接口,内核是KEIL提供的RTX.
我在移植过程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调试OS接口的问题,比如线程锁死,消息队列什么的.
主要问题是没有开发过linux的多线程程序,所以在移植接口的时候对接口功能的理解错误导致的,比如说以下的函数:
pthread_key_create()
pthread_setspecific()
pthread_getspecific()
还有就是malloc引起的死机问题.
在mgconfig.h配置里,可以选择定义以下宏:
_MGINCORE_RES,使用内嵌资源
_MGGAL_DUMMY,用STM32的图形控制器来移植nullvideo.c,注意STM32的颜色是BGRA排列的
_MGFONT_RBF,使用位图字体
_MGINCORERBF_LATIN1_TERMINAL,选择一种默认字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