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ad转换芯片的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?

楼主(2020-07-03):
ad转换芯片的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?Fclk指的是哪个时钟呢?后边的61440代表的是分频系数还是什么东西?知道了这个参数的意义是什么呢?  看不明白啊   谢谢

网友A:
这里 fclk = Externel osc

还是不太明白 能解释一下吗

网友B:
说得很清楚哦,数据率,外部振荡器,高速模式,数据率为fclk/61440。比如fclk=6.144MHz,则数据率为100Hz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