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通信 中断标志位? 乱序?

楼主(2018-07-14):
问题需求:
用上位机发一串数据给MCU,通过串口中断,分别存到两个BUF数组,每个数组最多装3个字节,装满就触发一个FULL全局变量,然后在main中打印出满了的BUF的内容。

现状,单条发送有问题,多条循环发送没问题。

[mw_shl_code=c,true]void USART2_IRQHandler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
{
    u8 Res;
#ifdef OS_TICKS_PER_SEC     //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,说明要使用ucosII了.
    OSIntEnter();
#endif

        static u8 flag =0;

         if (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)//不可以这个if((USART_GetITStatus(USART2, USART_IT_RXNE) != RESET)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(USART2,USART_IT_RXNE); //清除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 Res =USART_ReceiveData(USART2);//(USART1->DR);   //读取接收到的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0)//buf[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BUF[USART_RX_STA]=Re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T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STA>(USART_REC_LEN-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uf 满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_FULL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T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//(flag==1)//buf_sub[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BUF_SUB[USART_RX_STA_SUB]=Re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TA_SUB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STA_SUB>(USART_REC_LEN-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uf 满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_SUB_FULL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TA_SUB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//USART_ClearFlag(USART2,USART_FLAG_TC);//中断完成后清除TC
         }

#ifdef OS_TICKS_PER_SEC     //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,说明要使用ucosII了.
    OSIntExit();
#endif
}
#endif  [/mw_shl_code]

[mw_shl_code=c,true]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(BUF_FULL==1)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n=USART_RX_STA&0x3f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\r\n您发送的消息为: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\r\n您发送的消息长度为%d:\r\n",len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USART_REC_LEN;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BF_buf_nun_is:%c\r\n",USART_RX_BUF[t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SART_RX_STA=0;//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_FUL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BUF_SUB_FULL 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len=USART_RX_STA_SUB&0x3f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\r\n您发送的消息为: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printf("\r\n您发送的消息长度为%d:\r\n",l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USART_REC_LEN;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B_S_F_buf_nun_is:%c\r\n",USART_RX_BUF_SUB[t]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SART_RX_STA_SUB=0;//计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_SUB_FULL 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[/mw_shl_code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