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圈处削底的电平值是多少?

楼主(2020-07-04):
当输入过大时,红圈处削底的电平值怎估算?

网友A:
极限值是TR2的VCE=0

网友A:
同时需要计算TR1的VE极限,看看是哪个先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r2飽和来估计。本例受ZD制约,从Vzd往Tr2射极估算。集极电流在变动。

为何改变稳压管值,削底电平没改变的?

网友C:
12-(4.6-0.6-0.5)/390*910 = 3.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