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SWD,将F407的JTAG口作为普通IO

楼主(2018-07-15):
大家好。
对于F407,JTAG/SWD占用的引脚是:
JTMS/SWDIO-----------------------PA13
JTCK/SWCLK------------------------PA14
JTDI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PA15
JTDO/TRACESWO-----------------PB3
NJTRST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PB4
如果只使用SWD,则PA15,PB3,PB4就能作为普通IO口使用了。
F407在默认情况下,是将这些引脚作为JTAG/SWD使用的,这时,引脚的MODER寄存器值是10,即复用功能模式。要想作为普通IO口,只需要将引脚的MODER寄存器改成其它模式就行了。
例如,将PB3作为输出口,有:
[mw_shl_code=c,true]
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B, ENABLE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3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3);
[/mw_shl_code]
测试时,main()为:
[mw_shl_code=c,true]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delay_init(168);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        Tes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Bout(3)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\r\n",GPIO_ReadOut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3));
                PBout(3)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\r\n",GPIO_ReadOutputDataBit(GPIOB,GPIO_Pin_3));
        }
}

[/mw_shl_code]
XCOM打印出的数据如图所示,可见确实更改成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