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两个电流如何计算,谢谢

楼主:
我现在要设计个恒流20mA驱动LED,但是遇到几个问题,请大师帮忙解释,谢谢
1.图中两个电流如何计算,按仿真软件得到:输入TL431中R脚的电流为2.2uA,TL431规格要求这个电流reference current需要大于4uA,这个电流如何计算。同时另一个电流如何计算,是否也要考虑电流,仿真为0.119mA
2.K极的电流为什么要大于1mA呢?

Image  (17.24 KB )

网友A(2020-07-04):
K极需要一定的电流,是因为TL431需要一定电源电流才可以,K极可以理解为TL431的电源端(同时还是调整输出端)

对于20mA的LED驱动源,完全不需要考虑Iref,Q1温度影响的量也要元大于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极需要一定的电流,是因为TL431需要一定电源电流才可以,K极可以理解为TL431的电源端(同时还是调整输出端 ...

非常感谢
但是规格书中的参考点电压为4uA基于什么考量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