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
请教大神,能不能帮分辨是哪家的芯片

楼主(2020-07-04):
RT。公司从库存找了好几把祖传IC出来,因为没有标识,只能通过丝印分辨这是单片机。有没大神能通过丝印,封装分辨出是哪家公司的芯片呀?

楼主:
丝印如下:EB 1708 / 12ARNAZ05 / 3F04

网友A:
好奇怪,公司的芯片,跑这里来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奇怪,公司的芯片,跑这里来问。

嗯,就是清库存清出来的,标识已经没了。当时我也还没有进公司,所以不知道这单片机是哪家的,想说论坛里有没大神能分出是什么MCU,可以拿来重新烧录。嗯,还不清楚是不是OTP

网友B:
如果是库存, 应该有账能查出型号来,  要不你翻出来, 打算干什么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