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实验新手求助,急急急!

楼主(2018-07-15):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8 t;
        u8 len;
        u16 times=0;
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 //系统时钟设置
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72,9600);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9600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USART_RX_STA&0x8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=USART_RX_STA&0x3fff;//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
您发送的消息为:
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t=0;t<len;t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->DR=USART_RX_BUF[t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USART1->SR&0X40)==0);//等待发送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

");//插入换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RX_STA=0;
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%5000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
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 串口实验
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正点原子@ALIENTEK

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%200==0)printf("请输入数据,以回车键结束
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s%30==0)LED0=!LED0;//闪烁LED,提示系统正在运行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在串口实验中我把  if(USART_RX_STA&0x8000) 修改为
if((USART_RX_STA&0x8000)==1) 就无法进行串口输入,这是为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