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在STM32开发板上如何实现一个按键多个功能

楼主(2018-07-15):
小白一枚,请教:在STM32开发板上如何实现一个按键多个功能,我如果使用的是外部线中断或者类似于按键实验操作的话,一个按键我只能设置一个功能,应该如何改动才能实现一个按键多个功能?
回答不用于太具体,给我一个大致的方向即可,即要学习哪一方面或者说什么章节的知识,十分感谢!!!!

11

网友A(2022-07-03):
短按, 长按时间大于5秒,  长按时间大于10秒,连续双击,连续三次短按。    这就有5个功能了